[技术] 开关电源85℃不降额使用的意义在哪里啊?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楼主:
一楼自己坐镇

网友A:
这个主要就是考察产品高温的可靠性了。
产品能工作的环境温度高当然是好的,如:很多系统的供电电源是放在密闭的空间,散热条件比较差,如果再加上室外有太阳暴晒,那工作的温度就很高,对电源产品的温度要求就很高了。
按理说如果说产品的工作温度很接近器件的上限,只能说明产品设计选的材料温度等级不够高,还有就是产品的散热设计不够。

网友B:
可能人家温升都不到25℃呢,这不模块温度就不会那么高了?人家敢承诺,那应该是做过实验的,要不然客户使用时出异常岂不玩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验显示,温度每上升10℃,使用寿命大约会缩短一半,这种高温应用的推荐几乎就是自毁形象的
温升 ...

同意这个说法,所以要保证产品能在更恶劣的环境温度下使用,更多的工程师会关注产品的散热设计和客户系统的通风设计。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吧,功率不大的产品就可以呀, 功率不大,损耗就小,人家金升阳的宽压1~3W R2产品就是牛X的做到了工作温度85℃不降额呀

网友C:
产品可靠性测试有这方面的考虑,有些客户对这方面要求很高的。。。

网友D(2013-04-08):
效率高就不容易发热了

网友E:
这个需要考虑产品的散热  以及元器件的等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