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本人初学者在写代码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

楼主(2013-03-01):
我在写一个串口接收的代码,但是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代码如下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shift_reg的低4位会自动取反,比如说我接收到的数据是0xfe,但是shift_reg里面的数据变成0xf1了,这是RTL视图里面的一部分,发现里面低四位的选择器,跟高四位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第四位和高四位这点代码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B:
代码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码太少了

:)

网友C:
你这代码看不出来你想解决问题的答案,你检查其他代码吧,看看其他地方影响到状态的转换没有,要么就是你输入进来的rx_temp2本身就有问题,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