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漏极尖峰

楼主(2013-03-01):
反激开关电源264Vac输入电压,开机瞬间漏极尖峰有150V,漏极平台为440V,左右,输出电压为48V,初次级匝数比为2;1,怎么可以使这个尖峰变小,使得环路响应变快还是变慢?变压器已经不可变了

网友A:
在变压器初级增加浪涌吸收回路,看是否能降低到你能接收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变压器初级增加浪涌吸收回路,看是否能降低到你能接收的水平?

怎么加?你说的是漏极的RCD吸收?

网友B:
不是  是输入的缓启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能吸收MOS管的尖峰电压

网友D:
降低此尖峰的根本措施是减小变压器漏感。
既然变压器不能动,只有靠变压器初级的RCD吸收。4楼所说软启动,可以一试。

网友E:
如果用输入缓启动,不是要增加很大成本?
还有空间也得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此尖峰的根本措施是减小变压器漏感。
既然变压器不能动,只有靠变压器初级的RCD吸收。4楼所说软启动, ...

开机瞬间的的峰值很大,恐怕RCD难以吸收,电容时慢慢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能吸收MOS管的尖峰电压

稳态时的尖峰电压可以吸收一步风,但是,开机瞬间的尖峰电压吸收不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是输入的缓启动

高工,请详细介绍

楼主:
本人用了,NTC8D-11,264V开机瞬间,对Vds尖峰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此尖峰的根本措施是减小变压器漏感。
既然变压器不能动,只有靠变压器初级的RCD吸收。4楼所说软启动, ...

是不是调环路也可以,怎么调?是让响应速度变快点,还是变慢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用了,NTC8D-11,264V开机瞬间,对Vds尖峰没有效果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E8%BE%93%E5%85%A5%E7%BC%93%E5%90%AF%E5%8A%A8&ie=utf-8&in=11460&cl=2&lm=-1&st=&pn=16&rn=1&di=87524014401&ln=1860&fr=map0000&fm=map0000&fmq=1362376834775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pn16&-1&di87524014401&objURLhttp%3A%2F%2Fbbs.**%2Fbbs%2Fu%2F20%2F1092147619.bmp&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kkf_z%26e3B1twgy7wg_z%26e3Bv54AzdH3Fp5rtvAzdH3Fb9bm&W746&H571&T7702&S1248&TPbmp

网友B:
好多的芯片在启动的时候都有softstart启动控制端,如果有你可以调节这个时间,要时间长点。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的时候尖峰大,正常工作以后尖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的芯片在启动的时候都有softstart启动控制端,如果有你可以调节这个时间,要时间长点。

现在的问题是 ...

mos用的是5N60,稳态时vds为560V,开机时为6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E8%BE%93%E5%85%A5%E7%BC%93%E5% ...

这个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用的是5N60,稳态时vds为560V,开机时为620V

确实有些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些高啊。。。

我们用的芯片是sa7527,变压器不能换了,已经焊接到板子上了

网友B:
版主不是让你换变压器  是让你重新优化变压器

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现在变压器的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不是让你换变压器  是让你重新优化变压器

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现在变压器的漏感 ...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为820uH,漏感为80UH

网友F:
吸收回路并一个TVS管,输出48V,变比2:1的变压器,TVS管可选120V~150V的。

网友G:
漏感太大了,建议还是从变压器入手。变压器的圈数可以不用变,只要改变绕制的方式,比如三明治方式,即可减小漏感

网友H:
RCD的D串电阻试一下,IC的供电电容容量尝试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为820uH,漏感为80UH

好像有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收回路并一个TVS管,输出48V,变比2:1的变压器,TVS管可选120V~150V的。

TVS在小批量老化时,有的会烧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TVS在小批量老化时,有的会烧坏

TVS是否和阻容吸收回路共用?如果有阻容吸收回路可适当增加电容的容量以减轻TVS管的负担。如果没有的话那TVS管的负担可能就过大了。稍简单点的办法是选功率大一些的TVS管,因为你的漏感是太大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是否和阻容吸收回路共用?如果有阻容吸收回路可适当增加电容的容量以减轻TVS管的负担。如果没有的话那T ...

选用的是P6KE180A,瞬间功率可容忍5W,但是还是坏了

网友F:
负载多大?源级采样电阻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