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级调速

楼主(2013-03-01):
现在要驱动一个单相步进电机,实现无级调速,带有防夹功能。请问大家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好呢,特别是防夹检测,实在是无头绪。

网友A:
变频驱动,+ 过流检测

网友B:
只能检测电流  过流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驱动,+ 过流检测

网上说步进电机卡住时电流不会增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检测电流  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堵转了  母线电流也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了  母线电流也不变化?

我没接触过,不清楚,所以想请玩过步进电机的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接触过,不清楚,所以想请玩过步进电机的指导下

不管什么电机  只要堵转了  母线电流都会急剧增大的

网友C:
你是做车窗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车窗控制器吗?

不是 没有具体对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没有具体对象

你可以参考车窗控制器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电机  只要堵转了  母线电流都会急剧增大的

三相电机  变频控制时,堵转时  直流侧母线电流是不会急剧变大的。。。。
堵转时电机无输出功率,输入功率会很小!!!!!!!!

网友E:
加一个编码器检测是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F:
步进电机有反电动势的,不过没直流电机明显,因为转速慢

网友G:
方案N种,请给出步进电机参数,如电感,静态内阻。。。工作电压,等。。。

否则,神仙也帮不了你。。。

顺便说一下,LS几位盆友的回复都文不对题~~~

网友H:
同意!电机转动的基本原都不清楚;还说堵转电流无变化…登陆北美靠你们了…?

网友H:
步进电机运行时、受阻堵转,它会反向运行、你当然看不到电流增大、堵转是指电机不能运行…

网友I:
用带失步检测的驱动芯片。

网友J:
1。在防夹的地方加红外感应器
2.编码器

网友K:
我也想知道防夹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L:
电梯门的防夹功能,用的是红外对射幕帘,就是检测多条红外对射线是否被遮挡。
汽车窗的防夹功能,没有研究过。

楼主:
到底步进电机遇阻时(停转),是会反向运转?还是不转了但流经线圈电流会增大?还是什么都没变化啊?

网友M:
自己买个驱动起来试试呗.反正你都是要驱动起来的
难不成你想一次打样成功?水平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