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按键扫描程序怎么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1):
用中断来处理按键,就不会有那么长的延迟

网友B:
定时调用按键程序,多次处理,输出按键值

网友C:
最简单的行列键盘了

网友D:
行列扫描

网友E:
10ms调一次按键扫描程序,扫描程序里不要延时,连续几次得到确定的状态就可以处理此状态了,获取到按下和松开状态再做些时间上的处理,可以实现单击、双击、长按、短按等等功能

网友F:
我还以为是像我以前做的,d:\1.JPG类似这样的电路呢。这种电路教科书上都有呀。

网友F:
图片传不上?不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