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433M无线数传和1.2G无线图传的在无线通信方面的异同

楼主(2013-03-01):
如题:433M的无线数传和1.2G的无线图传的在无线通信方面的区别?用过无线数传和图传,一直没明白都是电磁信号,之间还有什么不同的道道呢?貌似数传的芯片一堆一堆的,但是图传的芯片确实非常少的(也可能我没注意吧)。看什么书可以解决这个疑惑呢,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没研究过,感觉是数据量大小的差别吧,图传做过特殊的压缩处理吧,瞎猜的,呵呵

网友B:
“图传”可不是行业内的规范用语,指的是图像传输吧,一般那种廉价的无线图像传输系统都是模拟制式的,数传则是数字的,传输内容截然不同,带宽够的数传信道可以传输数字图像信息,而不同频率的用途是有法律规定的。

楼主(点评):
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很感谢回复啊!最近正在看《射频微电子》,看完再回来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