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外部中断求助

楼主(2013-03-01):
初涉STM8单片机,遇到问题:设置PB5下降沿中断,外接按键,按键按一次PC7上指示灯取反。
症状如下:
    不按外部按键,系统一直处于等待状态,按外部按键进入中断,执行完中断函数后程序复位,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赐教

程序如下

main()
{
    unsigned char n;
    _asm("SIM");//disable interrupt
    CLK_init();//设置HSI 16M
    PB_DDR = 0x00;
    PB_CR1 = 0x30;
    PB_CR2 = 0x20;//PB5为中断上拉输入
    EXTI_CR1 = 0x08;//pb口设置为仅下降沿触发
  EXTI_CR2 = 0x00;//其他端口中断
    _asm("RIM");//enable interrupt
    while (1){
        ;
    }
}

中断函数
void PORTB_interrupt(void)
{
    PC_ODR ^= 0X80;//外接LED指示灯
    return;
}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PORTB_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函数里执行空语句试试。看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执行空语句了还是看不出什么原因,只要不使用中断就是正常的。

网友B:
难道是??按键没消抖?卡死了?

网友C(2013-07-30):
是否是程序反复进入中断程序,引起看门狗复位的原因呢,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87246&epclose=1

网友D:
应该是看门狗的原因吧,你一直按着,一直进中断,没有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