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引脚符号功能描述

楼主(2013-03-01):
  一、关于I/O口符号 PIC单片机系列封装引脚最少的是8引脚(如PIC12C5XX和PIC12C6XX),多的可达84引脚(如PIC17C76X),其中I/O(输入/输出)口线按PIC单片机产品型号不同,其口线数量也不相同。8脚封装的I/O口线是6根线,而84脚封装的I/O线多达66根线。这些口线符号分别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编号,简称A口、B口、C口、D口、E口、F口……,每个口是8位的,但不一定占满8位。这些口在封装引脚图的标注上均在各口之前加有R符号。例如B口标注为RB0、RB1、RB2……RB7;E口为RE0、RE1……RE7;G口为RG1、RG2……;而对8脚封装的单片机共有6根I/O口线,其引脚图的标注与上略有不同而是GP0~GP5。合肥拉面培训的上述的各口线都是可独立编程的双向I/O口线。
  二、引脚的复用功能和符号 单片机的信号引脚是单片机外特性的体现,在硬件上用户只能使用引脚,通过引脚的连接组建单片机系统。PIC 8位单片机系列和MCS-51系列单片机一样,其引脚除电源VDD、VSS为单一功能外,其余的信号引脚常是多个功能,即引脚的复用功能。常见的合肥拉面培训引脚符号和主要功能如下:
  1MCLR/Vpp 清除(复位)输入/编程电压输入。其中MCLR为低电平时,对芯片复位。该脚上的电压不能超过VDD,否则会进入测试方法。Vpp代表编程电压。
  2OSC1/CLKIN 振荡器晶体/外部时钟输入端。
  3OSC2/CLKOUT 振荡器晶体输出端,在晶体振荡方式接晶体,在RC方式输出OSC1频率的1/4信号CLKOUT。
  4TOCK1 TMRO计数器输入端,如不用,为了减少功能应接地或接VDD。
  5TICK1 TMR1时钟输入端。
  6TIOSI  TMR1的振荡输入端。
  7TIOSO TMR1的振荡输出端。
  8RD、WR、CS 分别代表并行口读信号、写信号和片选控制线。
  9AN0~AN7 A/D转换的模拟量输入端。AN0、AN1……分别表示通道的个数。
  10CCP 捕捉/比较/脉宽调制等功能端。CCP是Capture/Compare/PWM的缩写。有的合肥拉面培训PIC芯片内有两个CCP部件,其引脚用符号CCP1和CCP2表示。
  11SCK/SCL 同步串行通信时钟输入端。
  12TX/CK 异步通信发送端/SCI同步传输的时钟端。
  13SDI/SDA SPI通信数据输入端。
  14SD0 SPI通信数据输出端。
  15RD0/PSP0~RD7/PSP7 D口,双向可编程,亦可作为并行口。作并行口对TTL输入,作I/O口时为斯米特输入。
  以上是PIC 8位单片机系列封装引脚符号的说明,此外在阅读PIC 8位单片机有关资料时,常遇到一些合肥拉面培训字母符号和功能,也简介如下:
  1OTP 一次性编程。OTP是One Time Program的缩写。
  2RISC 简称精简指令集。RISC是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缩写。
  3SSP 同步串行口。SSP是Synchronous Serial Port的缩写。
  4SCI 串行通信接口。SCI是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的缩写。
  5USART 全双工通用串行异步接收发送系统。USART是Universal Serial Ao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的缩写。
  6UART 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
  7POR 上电复位功能。POR是Power On Reset的缩写。
  8OST 振荡器起振定时器。OST是Oscillator Start-Up Timer的缩写。
  9PWRT 上电延时定时器。PWRT是Power-Up Timer的缩写。
  10SFR 专用寄存器。SFR是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的缩写。
  11PWM 脉宽调制器。PWM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
  12MIPS 每秒可执行百万条指令。MIPS是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缩写。

网友A:
PIC单片机这一块还没有怎么接触过   不过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其实一款单片机真正吃透了   其他的单片机都是相通的  嘿嘿

网友B:
呵呵,PIC较稳定,做工业 电源用这个还不错,但就是价格稍微有点高啊

网友C:
呵呵   PIC这一块没有涉及过  呵呵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   谢谢了   呵呵   有空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