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FFT速度

楼主(2013-03-01):
如果用AVR做FFT变换的话,能达到多块呢?

网友A:
写个程序试一下咯

网友B:
用dsPIC吧,内有乘法器,会快很多。

网友C(2013-04-19):
曾经看过一个数据16M时钟,512点,1s,30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经看过一个数据16M时钟,512点,1s,30次

在哪个层次?低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层次?低端?

在这里还有呢,呵呵,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看看啊,FFT主要是做数字卷积用的,不过avr的数字处理速度还是有点低,学习还可以,离实用有点差距
http://avr-fft-lcd.soft112.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还有呢,呵呵,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看看啊,FFT主要是做数字卷积用的,不过avr的数字处理速度还是有点低,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