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提点建议

楼主(2013-03-01):
输出功率能够达到25——30W的功放芯片有哪些型号,去哪里查呢

网友A:
百度“功率放大器”

网友B:
射频功放?音频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功率放大器”

没有啊,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信号频率大约在1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功放?音频功放?

1M 左右  带宽加减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

这个好像频率达不到1M啊。

网友B:
找射频功放模块了,单个芯片一般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射频功放模块了,单个芯片一般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哦  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