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原理图报表问题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U1的话会报错的,你最好在画的时候把U1,U2...设置成U?,等原理图画完了以后再顺序排列就好了,AD9不像candence软件,复制粘贴以后元器件的序号会自动改变的,AD不改变。

网友B:
有2个u1,是你错了,不是软件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