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设计优化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02):
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

这两个图是指随输入信号的幅值增大,信噪比会增大吧。应该是这意思吧,上图中我输入VPP已达到11.3V了,而且我试过调节输入更大,发现杂波仍然不少。。

楼主:
再说清楚点,我上图中,CH1是输入信号,里面包含:频率为12KHZ,VPP为11.3的交流信号和幅值约为100mv的直流信号。滤波电路设置的截止频率为30HZ,CH2即为滤波后输出的信号,输入信号中的交流成分被滤除掉,输出则只剩下直流信号。但是杂波还是很多啊。。。

网友A:

就是说你的输入信号有点大啊,导致谐波失真和噪声过大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用法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可能用±15V电源的。所以出来你这个结果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的输入信号有点大啊,导致谐波失真和噪声过大

信噪比不是越大说明信号越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用法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可能用±15V电源的。所以出来你这个结果很正常的 ...

不好意思,那个画错了,我是按手册±5V连接电路的。

网友B:
问题是,你的输入超过电源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的输入超过电源电压了

哦,这倒是个问题,但这不是造成杂波的原因吧,因为即使输入小于供电电压时仍有不少杂波哪。

网友A:
人家写的是噪声,哪说信噪比了?而且还有个THD,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写的是噪声,哪说信噪比了?而且还有个THD,明白了吗?

哦,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