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端口B和定时器1,谁的中断级别高?

楼主(2013-03-01):
没设置级别,默认情况
端口B外部中断和定时器1,谁的中断级别高?

网友A:
你可以看下中断向量表,如程序没有分配优先级,向量地址低的优先执行。

楼主:
我想在端口下降沿外部中断的同时,开定时器1计数,测量其低电平时间。
应该如何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