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下载进去

楼主(2013-03-01):
如题所述,我的开发板是F303的,用例程测试的时候,总提示error:could not load file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译没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过吧。

用的官方例程,编译没错的

网友A:
那就看下你的配置 ,我是说仿真器配置。

楼主:
直接用了一根USB线,开发板上有ST-LINK调试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下你的配置 ,我是说仿真器配置。

没有用另外的仿真器,直接一根USB线

网友A:
不是说硬件,我是说在MDK中仿真器的选择。如果你是STLINKV2可以参考我的一篇**。STLINK安装使用详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e5f3f600101hfn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