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不能输出占空比各50%的方波

楼主(2013-03-01):
不能输出占空比各50%的方波
  芯片用的是xinlinx S6,ise13.4编译环境。
   IF EnPulseCNT = '0'   THEN
                        CntINPulse    <= 0;
                        EnPulseOut      <= '0';
                        EnPulseIN <= '0';
                        Temp_EnPulseOut := '0';
           ELSIF (PulseIN 'EVENT AND PulseIN = '1') THEN

                     IF CntINPulse>=9 THEN

            EnPulseIN<= '1';
            CntINPulse<=0 ;

        ELSIF CntINPulse =4 THEN
             EnPulseIN <= '0';
             CntINPulse <= CntINPulse+1;
        ELSE
             CntINPulse <= CntINPulse+1;
        END IF;
Ucf是这样写的,NET "PulseIN"    LOC = W10 |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如果写出这样NET "PulseIN"    LOC = W10,编译不过去。
但最后编译下载运行后,计数不准确,为何计数不准确,按照我的写法,应该输出占空比各50%的方波,但实际输出占空比总是在变化,同样的代码,如果把pulseIN换成clk(全局时钟)就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同样的代码,在altera的芯片中就能够实现,谁能告诉我为何?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不是问过了吗

楼主:
肯定没问过。

网友B:
上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兄弟!

上一个问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这次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可能不太好解决,找个几个FPGA高手都解决不了。

网友: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貌似后面出来的系列都需要这句来约束时钟,具体原因希望高手来帮忙解释下;为什么不是50%的,有时间再看啊。。

网友:
首先,EnPulseOut和Temp_EnPulseOut 你在代码里用不着能不能去掉啊?
然后,你的EnPulseCNT是怎么来的?不是方波很有可能是因为你EnPulseCNT在不停的为‘0’,这些时序你都分析了吗?
再然后,你所说的输出50%的方波是用示波器测的还是用仿真的?能不能给个图先?
再再给你提一个建议:自己先把时序想清楚了再提问。直接贴代码很是不好的。很多人一看到代码就不想看你的问题了。
如果不贴代码的话,你这个问题的质量还算可以的。

楼主:
xinlinx 芯片比较奇怪,在altera中就可以实现,是实际的波形输出,不是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xinlinx 芯片比较奇怪,在altera中就可以实现,是实际的波形输出,不是仿真。 ...

先仿真,一步一步来,做东西不能急,也不要嫌麻烦。
具体问题我感觉还是在于时序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