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时各芯片的适中必须一样吗?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规定 时钟必须一样, 频率根据芯片手册和项目要求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规定 时钟必须一样, 频率根据芯片手册和项目要求来定.

哦,谢谢,顺便想请问下一点最基本的东西,困惑我很久了:再求限流电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引脚的电压为零呢?如果不是,应该是多少?感激不尽。。。

网友B:
限流电阻可以看手册啊,
一般IO都有输出电流和灌入电流这2种,在这个范围内限定电流 保护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可以看手册啊,
一般IO都有输出电流和灌入电流这2种,在这个范围内限定电流 保护IO  ...

谢谢版主,最后再请问个问题:我看手册上说输出0或者1时电流不一样,二者怎么区别,选定电流范围时应该怎么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