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或 STM8L 是否可以省略外部晶振?

楼主(2013-03-01):
阿香,“晚年”愉快!:lol
问题如题,我要做的产品空间较小,是不是可以把外部晶振省略,直接用内部的时钟呢?
产品主要用到:定时器 UART GPIO
谢谢!

网友A:
绝对可以省掉外部晶振!做UART内部晶振的误差远远不用考虑

网友B:
记得内部RC振荡器主要受温度影响大,如果LZ的东西所处的环境温度范围不大,那当然可以省掉外部晶振。

网友C:
可以不用晶振,波特率自适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