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DRAM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A:
AD采集完肯定存入了自己相应的寄存器中了  你只需将寄存器中的值取出来存入到你的SDRAM中即可  程序修改调试一下就好

网友B:
可以

你就搬移一下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完肯定存入了自己相应的寄存器中了  你只需将寄存器中的值取出来存入到你的SDRAM中即可  程序修改调 ...

那用指针就行了?但是那如何设置SDRAM的数据刷新呢?不用EMIF可以设置么

网友C:
通过内存接口, SDRAM 和 SRAM 的软件操作办法是一样的. 用指针和数值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