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输出

楼主(2013-03-01):
stm32 比较输出 最高能输出多高频率的波形? 我输出了 100HZ没问题  输出 200KHZ就产生了 杂波 ?

网友A:
你可以用定时器PWM输出试试。

网友B:
有毛刺主要是电源和地线不稳定所导致

网友C:
如果是定时器的比较输出, 不应该出杂波的.
不知道是什么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