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芯片谁敢用? 请看下图:

楼主:
打算在mouser上看一下STM32F103VCT6的价格, 可是竟然是这种结果:

然后点击“限制装运”四个字,如下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2013-03-01):
直接找代理商啊

网友B:
进出口方面的问题,买进口芯片得找代理商呀

网友C:
买进口芯片得找专门的外贸或进出口公司啊!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权利

网友D:
建议还是找好一点的代理商  一般的问题  都可以搞定  问题不大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