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模块电源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电源模块实际应用中,我们常常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电源模块本身质量问题,而是由于在安装过程中,安装人员的疏忽如对接错管脚、输入电压不符合规定值、负载过大等造成的,所以了解电源模块应用注意事项是每个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
1.1 电源模块输出电压的调节        技术交流圈::5563     5077
对有TRIM或ADJ(可调节)输出引脚的电源模块产品,可通过电阻或电位器对输出电压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节,一般调节范围为±10%。
对TRIM输出引脚,将电位器的中心与TRIM相连,在所有+S、-S管脚的电源模块中,其他两端分别接+S、-S。没有+S、-S时,将两端分别接到相应主路的输出正负极(+S接+Vin,-S接-Vin),然后调节电位器即可。电位器的阻值一般选用5~10kΩ比较合适。
对ADJ输出引脚,分为输入边调节与输出边节。输出边调节与TRIM引脚的调节方式一样。输入边调节只能上调输出电压,此时将电位器的其中一端与中心相接,另一端接输入端的地。
1.2 电源模块输入保护电路
一般电源模块产品都有内置滤波器,能满足一般电源应用的要求。如果需要更高要求的电源系统,应增加输入滤波网络。可以采用LC或π型网络,但应注意尽量选择较小的电感和较大的电容。
为了防止输入电源瞬态高压损坏电源模块,建议用户在输入端接瞬态吸收二极管并配合保险丝使用,以确保电源模块在安全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为了降低共模噪声,可以增加Y(Cy)电容,一般选择几nf高频电容。R为保险丝,D1为保护二极管,D2为瞬态吸收二极管(P6KE系列)。
1.3 电源模块遥控开/关电路
电源模块的遥控开关操作,是通过REM端进行的。一般控制方式有两种:
(1) REM与-VIN(参考地)相连,遥控关断,要求VREF<0.4V。REM悬空或与+VIN相连,模块工作,要求VREM>1V。    (2) REM与VIN相连,遥控关断,要求VREM<0.4V。REM与+VIN相连,模块工作,要求VREM>1V。REM悬空,遥控关断,即所谓“悬空关断”(-R)。
如果控制要与输入端隔离,则可以使用光电耦合器作为传递控制信号。
1.4 电源模块的组合
(1) 并联扩容。将相同电源模块输出端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但并联模块的输出电压要调整得比较一致,以保证相对均流,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振荡。对有较大电流输出的模块,还可以仔细设计引线电阻,以达到均流效果。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不宜超过2个。同时,如果其中一块模块输出有故障,整个系统都将不能正常工作。并联扩容连接电路RL为负载。
(2) 冗余热备份并联。将相同的电源模块输出端通过二极管后并联可使输出能力增强,以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原则上如果配合相应输出报警电路,将模块放在可以拆卸的母线上,这样,出现故障的模块可以及时更换。用这种方法并联的模块,没有量限制。D一般为肖特基二极管。
(3) 串联扩容。将相同模块输出端串联,可使输出电压倍增,功率也相应增加,而串联输出端须接二极管以进行保护。
1.5 铃流电源模块的备份使用
铃流发生器主要用于电话局交换机给电话用户提供振铃,一般是在偏置状态下使用。偏置可分为正偏置和负偏置。为了提高铃流系统的可靠性,需要对铃流进行备份。下面是一种推荐的备份方式(以负偏置为例)。
该方案是使用铃流启动后的输出,通过备份铃流的REM控制端将备份的铃流禁止。在启动过程中,启动较快的铃流将工作。简单的延迟电路可防止两块铃流同时启动而造成双通。如图8所示。该电路中的铃流A、铃流B及其外围电路可以放在同一母线的不同铃流盘上。这样如果其中一块铃流出现故障,即可以更换,从而不致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RCA与RCB是两块铃流盘的必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