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入侵检测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3-01):
如题。通俗点解释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侵入检测的作用就是监测侵入事件,保护重要的数据不被非法窃取。

网友B:
这个主要在版权这一块做的比较多一点  主要是防止别人直接窃取别人的成果   呵呵

网友C:
你的数据是保存在RAM里的;但是一掉电RAM里的数据就没了;
有一块地方,后备电池相关的一块RAM的数据却放不掉(除非电池没电了);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自动清掉这一部分RAM(寄存器组);就是入侵事件;

有什么用?
你的系统上电后你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保存在后备寄存器组中;
只要电池有电,这个密码一直保存完好;
你的系统每次开机后检测这个密码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2种可能:
A)电池没电了;
B)有人把IC拆下来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据是保存在RAM里的;但是一掉电RAM里的数据就没了;
有一块地方,后备电池相关的一块RAM的数据却放不掉( ...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用户每次换电池就惨了;必须是带电状态下及时更换电池;

网友C:
只有暴利的产品需要这样处理(不怕麻烦);否则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D(2014-08-17):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用户每次换电池就惨了;必须是带电状态下及时更换电池; ...

似乎作用不是很大,不是很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用户每次换电池就惨了;必须是带电状态下及时更换电池; ...

正常产品使用周期里,后备电池应该是不需要更换的,主电池更换没有影响。

网友F(2015-05-24):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据是保存在RAM里的;但是一掉电RAM里的数据就没了;
有一块地方,后备电池相关的一块RAM的数据却放不掉( ...

这个密码我为什么要放在备份区,而不直接写在程序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