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30F6010A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MAPLAB IDE 8.70  ICD2  C30
debugger下载成功,programmer下载也成功,能运行。
debugger运行结果达到预期,programmer运行结果部分有问题(液晶不能显示,背光可以,其他都可以)

请问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A:
根本就没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没烧进去

应该烧进去了啊。。液晶背光会亮。 我看了下之前的一些贴子,请问是不是配置字的问题啊?

网友A:
应该烧进去了,能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吗?这样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烧进去了,能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吗?这样没法判断

是这样的。我在调试模式下下载代码后,再换成编程模式下载,这样的话脱机可以用了,复位什么都没问题但是重新上电就不行了。如果我在调试模式下没下载过代码,直接在编程模式下下载,上面图依然有(即显示下载成功)但是实际代码是没下载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