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

楼主(2013-03-01):
新手请各位模拟大大,在C极悬空的情况下,不加16V时候,C点电位是多少?如图加上16V电以后,C点电位又是多少?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题目真没什么意思
往粗里说,都是0V;细一点儿说呢,前者0V,后者0.1V

网友B:
集电极开路,c点悬空,谈什么电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开路,c点悬空,谈什么电位

严格说,不是C点“悬空”,只是C极断开,当然有点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真没什么意思
往粗里说,都是0V;细一点儿说呢,前者0.1V,后者0V

告诉我,你的"前者0.1V"哪来的,16V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你的"前者0.1V"哪来的,16V没有。

不好意思,前后颠倒了。笔下之误,现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真没什么意思
往粗里说,都是0V;细一点儿说呢,前者0V,后者0.1V

我用万用表测的 ,没加16V时候,集电极对地电位2.几V,这个我不知道是如何来的?
加上16V以后,集电极电位大约0V。这个0V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C是悬空的,所以相当于Ic为0ma,而IB远远大于贝塔倍的IC,所以满足饱和导通条件,所以CE之间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开路,c点悬空,谈什么电位

难道说此时电位是不确定的?可是我用万用表测,确实是有个2.几的对地电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的 ,没加16V时候,集电极对地电位2.几V,这个我不知道是如何来的?
加上16V以后,集电极电 ...

你的理解很对
还是不要深究的好,会误入歧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很对
还是不要深究的好,会误入歧途的

我现在也感觉我已经走进了歧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很对
还是不要深究的好,会误入歧途的

lgz兄,你说一个二极管 正端我接5V电源 然后用万用表测负端对地电压,因为没有电流流过,所以电位还是5V。

如果我把二极管负端接5V,然后用万用表测正端对地电压,还会是5V么?

网友A:
1.对,略低于5伏
2.取决于你的表和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略低于5伏
2.取决于你的表和管子

:)

网友C:
C级开路。
那么B E两级导通,不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吗?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很好,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级开路。
那么B E两级导通,不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吗?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

您说CE间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CE间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么?

我说的是B E,C E肯定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B E,C E肯定不是了。

那此时CE之间是导通的么?为什么?

网友D:
集电极开路时,楼主电路中的晶体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对于NPN管,基极为正,发射极和集电极为负,此时测量集电极电位时,如果使用数字表测,因数字表的电压档输入阻抗较高,流过bc的电流极小,二极管的压降将表现不明显,测量值多为基极电位,按楼主图应为0.7V左右;如果使用模拟表测,因模拟表的内阻不高,此时将有明显的结压降,实际电位将接近于0。
如果集电极接16V电源,因三极管正偏将导通,那么短时间内管子将烧毁,正确的接法必须有集电极负载电阻,那么此时集电极电位约为0.1-0.2V,即管子的ce压降
至于楼主在7楼所言的测量值肯定有误,注意不要引入其它环节,包括手指等都可能是电流通路,而对三极管导通的解释则干脆是错的,建议去复习一下晶体管基础电路的相关知识,这个都不懂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E:
真的不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不懂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