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评我画的PCB,。看一下还有什么能改进的地方?

楼主(2013-03-01):
PCB, pc, AC

顺便问一下,。大家的锅仔片焊盘的制作过程

网友A:
第一块不错,第二块的VCC信号穿脚太多

网友B:
丝印层的符号为什么放进元件的里面,装上事物后怎么来检查?

网友C:
线的拐角有点直了

网友D:
第一块为什么不用贴片器件呢?
第二块丝印被器件档了,再调整下,字体可缩小写,排列整齐些
按键可以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