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源,求大神的指教 。

楼主(2013-03-01):
想做个电源AC220V转DC12V,新手,不知道从哪下手,求详解  ~~

网友A: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楼主:
没什么具体的要求的  求指导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没什么具体的要求的  求指导下  ~~

网友B:
简单的作法是用工频变压器将220VAC变成13VAC-14VAC的交流,再做全桥整流,完了后级加7812之类的线性电压调整器就行。
对效率要求高的,就用AC-DC的开关电源吧,这个就需要看相关的书籍了。推荐看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和《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网友C:
先从百度开始  楼上推荐得书也看看。

网友D:
功率大小直接影响方案的选择。

网友E:
这个电源制作要看功率大小!

网友F:
参考设计,自己研究下,有机会自己实践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