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W25X16意外的艰难

楼主(2013-03-01):
第一次调试W25X16,失败;
然后在代码上使劲看,看来看去4根线,怎么设置也不复杂;
时钟使能IO端口;
时钟使能SPI2;
SPI2的初始化也简单(用库操作);
测试为读W25X16的ID序列号;结果应该是0xEF14;

楼主:
怎么读都没有结果,总是0xFF;
是不是W25X16坏掉了?换了一粒再试;结果一样是0xFF;

楼主:
把通讯的速度降下来再试,仍然失败;

楼主:
今天去单位把示波器搬回来看波形;我怀疑我是不是设错了IO的模式,把STM32F103的IO端口给烧了;
注:MISO端口我曾经设错了;我设为复用输出;正确的是输入(是否上拉皆可);

楼主:
这一看波形发现麻烦来了;果然有一路信号没有反应;是SCK;
把STM32F103的SCK信号通道的铜皮刮一刮,就近再测;噫,竟然有输出;
再看电路板PCB部分,也没有过孔;
我这才想起来,这个W25X16的封装是SO8;我做板的时候看也没看就用了SO8的元件封装;结果买回来贴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W25X16的尺寸明显比SO8大;
贴的时候也没有引起重视,心想引脚上多上点锡也许可以用;

换W25X16的时候,我特意把W25X16的引脚往内压缩再焊;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

楼主:
找了根线把引脚和铜皮连上,再测0xEF14出现了;
折腾了我三天;

W25X16的封装是个什么标准?**~~~~~~~~~~~~~~~~~~~~

楼主:
特发此贴,希望用W25X16器件的兄弟们擦亮你的双眼,看清楚它的封装;比SO8大;

楼主:
大家用这个器件,买这个器件都要小心了;8脚封装也有好几种;

网友A:
辛苦了:hug:!那么明显的封装不同,居然可以焊好,确实厉害,高手!佩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那么明显的封装不同,居然可以焊好,确实厉害,高手!佩服一下。 ...

;P

网友C:
封装搞错了?   是的吗  呵呵   需要细心哦

楼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硬件模式主控时,NSS为输出模式,可自动控制NSS端口
......
SPI_SSOutputCmd(SPI2, ENABLE);//硬件模式下必须调用此指令使能NSS;
......
希望达成的效果:是主控模式下,
SPI使能后,自动拉低NSS信号线;
SPI禁能后,自动拉高NSS信号线;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结果明天公布;

楼主:
软件模式和硬件模式下,NSS都要你自己写代码控制;
软件模式:可以设主控,也可以设为从;自己说了算;
硬件模式:NSS如果已经被谁拉低了,则设置为主控模式将失败;自动更正为从模式;
反正NSS比较麻烦;
简单处理就软件模式+NSS(IO端口,手动控制);

完毕,时间比较紧张的兄弟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原以为可以到此结束;顺便彻底研究一下;
结束没有什么意外发现;可是过了一夜之后;

再测试结果5花8门;
时而测得结果0xFFEF;(14没出现);
时而测得结果0x14EF;(反了)
时而测得结果0xFF14(0xEF没出现.被0xFF顶包了);

是W25X16的问题;还是STM32F103的问题?也许两个都有问题;
时而在线调试一个结果,全速运行(不接JTAG)又是另一个结果;

网友D:
    LZ是"天才"。

网友E:
楼主对SPI Flash的现状了解少,W25X16的这种SO8非常常见。你所说到的那种常规SO8,是指150mil宽的,在1MB以下的小容量SPI Flash中常被采用,2MB容量左右以上的,以208mil宽的这种SO8最常见,大于8MB的,以宽体SO16最常见。

网友C:
楼主很强大   不错哦   呵呵  顶起来   谢谢你的共享资料   谢谢了   呵呵

楼主:
一直没有认真看参考手册;只是猜测信号的流程;
当时翻看手册时发现,我的假设真的有错;如:
发送第一个数据时,数据被立即写入发送移位寄存器;同时,出现发送为空标志;(其实此时正在发送);
如果此时写入第二个数据,则新的数据并不立即发送,只是等上一个数据真的发送完毕,再进入移位寄存器;
发送为空的标志是发送数据进入移位寄存器后出现的标志;和真正发送完毕有一个时间差(提前出现);
这个提前出现是希望发送过程连续;不然,发一个等一下,再写入,再发送,中间有个停顿待命的状态,通讯的效率降低了;
--
我上面出现的错误就是误以为写一个数据,数据发送完毕才出现发送为空标志;
而读数据的时候,一旦一个数据移位完成即送入数据接收寄存器,出现标志待命;读一次后自动清标志位;
如果没有及时读取,下一个数据接收完成后再写入数据接收寄存器时,会出现溢出标志;
--
没有LPC213X的SPI好用;LPC213X有一个16个寄存器组的先进先出缓冲区;收发都有;

楼主:
知道这些时间差和标志出现的时机,应该怎么操作就会明白一些;

楼主:
描述一下读取W25X16的ID过程;
1.SPI主控使能;
2.NSS下拉;
3.写数据(0x90);
4.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为空;
5.再写入(0x00);(这个是伪指令,随便多少都可以)
6.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7.为空时再写(0x00);(这个是伪指令,随便多少都可以)
8.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9.为空时再写(0x00);(这个是真指令,0x00或0x01)
10.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11.为空时再写(0x00);这个是为了提供SCK时钟才写个数据的;随便多少都行
12.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13.为空时再写(0x00);这个是为了提供SCK时钟才写个数据的;随便多少都行
14.赶快读SPI接收数据寄存器(此时ID的第一个字节刚刚收到了,前面收到的都已经溢出了,不过它们没意义);
15.检测接收标志状态为空?(为空就等)
16.不空时,最后一个0x00刚刚从端口发送完毕,新收到的数据也写到接收寄存器待读;读取它;
17.SPI禁能;
18.上拉NSS,通知W25X16工作已经结束了;本描述没有经过验证(适用于STM32F103xx);

楼主:
如果上面的流程不能通过验证,我将退出江湖,改行兼职做厨师;
上面写写读读比较烦,但它展示了获取ID的全过程;
W25X16上电后,或从掉电状态恢复后,有一个时间段,不接受任何操作;

楼主:
如果你读取第一个数据不够及时(例如有中断发生);有可能丢数据;
解决办法:
1.DMA好象可以挂在SPI端口;当缓冲区用;
2.上述流程调整一下,最后一个0x00别急着发出去;

楼主:
描述一下读取W25X16的ID过程;(修订版,主要是考虑系统中的中断有可能影响数据接收的及时性)
1.SPI主控使能;

2.NSS下拉;
3.写数据(0x90);
4.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为空;
5.再写入(0x00);(这个是伪指令,随便多少都可以)
6.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7.为空时,先读接收寄存器清标志,再写(0x00);(这个是伪指令,随便多少都可以)
8.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9.为空时,先读接收寄存器清标志,再写(0x00);(这个是真指令,0x00或0x01)
10.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11.为空时,先读接收寄存器清标志,再写(0x00);这个是为了提供SCK时钟才写个数据的;随便多少都行
12.检测发送为空?;肯定不空;(要等);
13.为空时,先读接收寄存器清标志,再写(0x00);这个是为了提供SCK时钟才写个数据的;随便多少都行
14.注:刚才读取的接收寄存器数据是ID的第一字节;(0xEF)

15.检测接收标志状态为空?(为空就等)
16.不空时,最后一个0x00刚刚从端口发送完毕,新收到的数据也写到接收寄存器待读;读取它;
注:此时读取的接收寄存器数据是ID的第二字节;(0x14)

17.SPI禁能;
18.上拉NSS,通知W25X16工作已经结束了;本描述没有经过验证(适用于STM32F103xx);
(修订版,主要是考虑系统中的中断有可能影响数据接收的及时性)

欢迎砖家拍砖;

楼主:
《葵花宝典》第一页是什么?谁知道?
我只看了相关参考手册中SPI的前面一小段内容;担心被《葵花宝典》第一页误导的男性兄弟(注有的兄弟是“非男性”)可以看完全部内容;

网友F:
W25X16是非常常用的存储原件,如果你调试的这么艰辛,那么我有调试好的STM32代码~~~

楼主:
多谢;共享出来,大家分享;

楼主:
建立一个数组,记录每一次接收寄存器的内容;
1.先读数;数据组的第0个,没意义;此时数据还没有发送;显示的EF是上一轮测试后的残留结果;
如果发送位为空,则写发送寄存器(写0x90到发送寄存器,随后0x90进入移位寄存器);(0x90,0,0,0,0,0,0,......)
2.数据组的第1个,没意义;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0x90;
3.数据组的第2个,没意义;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1个0;
4.数据组的第3个,没意义;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2个0;
5.数据组的第4个,没意义;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3个0;
  对应读ID指令0x90,0,0,0;
6.数据组的第5个,没意义;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4个0;//此时W25X16开始送0xEF到STM32F103,数据正在线上;
7.数据组的第6个,正是0xEF;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5个0;//此时W25X16开始送0x14到STM32;数据正在传送中;
8.数据组的第7个,正是0x14;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6个0;
......

楼主:
8.数据组的第7个,正是0x14;此时数据刚开始发送第6个0;
说明;最后一个0可以不发送,但需要判断接收标志位,要查询接收缓冲区是否有新数据(正在传输中的0x14收到了没有)?

记录全过程;STM32没出问题;W25X16也没出问题;
但是你这一轮的操作,影响仍在继续;如接收寄存器有数据时,一直都在;和SPI是否使能无关;同时标志位也不受SPI是否使能影响;

楼主:
所以,
每次传输数据的时候,一边发送,一边接收;是同步完成;(全双工)
每一次操作的结果,如果没有处理完成,将持续影响下一次的STM32F103的传输;
如果二次操作间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数据传输肯定是结束了(自然结束或强制结束);

但接收数据的标志位和接收的数据仍有效(不为空);
我原以为只要禁止SPI,所有的状态将自动清除;看来错的离谱了;

楼主:
发送标志为空,并不是指数据发送已经完成;
发送空是指发送寄存器的数据已经送入移位寄存器;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有可能刚开始发送至总线;
如果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正在发送中,此时禁止SPI(主控);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不过NSS上拉随后进行,总线是否立即进入空闲状态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G:
新塘MO的BSP包里有W25X16样例。

楼主:
上面测试时每次都是先读数据(不一定要判断标志位);然后判断写为空否;为空则写数据;
这样处理的理由:
如果是先写,再读;基本上是能读到的;万一此时有中断发生,等中断处理完再返回来的时候,待读的数据有可能早就被破坏掉了;
你可以查溢出标志位做判断;有溢出说明你没及时读取;

就算是先读,仍然不能保证数据不丢失(最多只丢一个);

看来万无一失只能是用DMA缓存了;

楼主:
可以在传输过程中插入延时,看数据接收的过程;
如果是这样;数据到移位寄存器,此时接收寄存器有数没有读,则等待;没有则写入接收寄存器;这样的话,上面的方案成立;
难怪调试时我看过程,结果和预想有差距;

楼主:
不成立,移位寄存器的数据也有可能被破坏掉了;

楼主:
SPI
写数据寄存器

SPI
发送移位寄存器
正在总线上的数据
(发送)

W25X16
正在接收的数据

W25X16返写
正在总线上的数据

SPI
接收移位寄存器
正在总线上的数据
(接收)

SPI
接收数据寄存器

过程1

=>0x90

-

-

-

-

-

过程2

=>0A

0x90 --->

---> 0x90

-

-

-

过程3

=>0B

0A--->

---> 0A

-

-

-

过程4

=>0C

0B--->

---> 0B

-

-

-

过程5

=>0D

0C--->

---> 0C

-

-

-

过程6

=>0E

0D--->

---> 0D

0xEF --->

--->正在收0xEF

=>读空后弃掉

过程7

0E--->

---> 0E

0x14 --->

--->正在收0x14

=>0xEF保存

过程8

=>0x14保存

楼主:
因SPI的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所以过程1很快结束;过渡到过程2;......
根据这个表,写SPI的数据寄存器,只要发送TXE标志有效,就连续写;一直写到过程6,此时读空接收寄存器;
即写最一个0(编号E)时,立即读空接收数据寄存器(不用查看标志),读完弃掉;然后等待;
只要有新的数据收到就立即读,这次读到的是0xEF;
只要有新的数据收到就读(不需要立即读,不急了),这次读到的是0x14;
每一个过程从SPI写数据开始;到SPI读结束(前几个阶段不需要读)

楼主:
没有版权限制,但初始化SPI的部分不在文档中;
我自己验证过;没一点点小问题(注意中断导致读数据丢失,一旦丢失会死机的);

楼主:
下一个测试项目,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强制中断停止,再重新启动SPI总线;
测试目的,观察总线是否在SPI失能后同步中止并进入空闲状态;

楼主:
原先随时都有可能出错(收到的不是0xEF14);随时都可能死机(不超过20分钟);
现在已经稳定工作了1个多小时,没错一次;OK!
自我评价:满分

网友H:
兄弟  你淫才啊

网友I:
用过AT25256觉得很简单,与W25有区别的,但是读写数据都正常,应该说硬件spi没什么问题吧,所以你还是仔细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AT25512每页128字节,页编程5mS;这个速度比W25X16慢很多;而且总线通讯的速度也慢,约10MHZ;
我需要一次写入64KB的数据,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我查查网上的资料;看看相关的SPI接口的FLASH有哪些;以前收集的资料都不见了;郁闷.
我现在才发现,每页写完自动上锁,然后解锁还需要再等上10mS左右;这不是要人命的事情吗?

楼主:
跑跑例程是比较简单,没费什么事;
后来我按自己的理解,重写操作过程才发现不正常,是我对STM32F103的SPI的工作流程有误解;
发送数据寄存器->发送移位寄存器(传输总线)......->接收移位寄存器->接收数据寄存器;
而且这个过程中相关标志位的出现条件;我的理解出现偏差;

楼主:
广告,查找FLASH器件时发现这个,是串口的SRAM;
快速读写,没有FLASH那么麻烦;价格也不贵(5元左右);
可惜容量稍小;
和并口的RSAM比优势不大,也许带电池时省些电(没细看);

以前查找过大量的SPI的FLASH;可惜资料丢失;再重打好辛苦;
哪位兄弟行行好,告诉我你所知道的SPI接口的类似W25X16的存储器;
容量要求512KBIT-2MBIT即可;
块擦除的速度要快(<1S内),页编程的速度要快(<<5mS);
1-2S内完成64KByte的编程;

楼主:
查到一款AT25DF641好象符合要求;上淘宝一查,不是标价15-20元左右,就是标1元,然后详谈价格(谁有空和你扯淡);
再查其它;

楼主:
和 W25X16再见了;选择MX25LXXXX;价格更低,速度更快,容量更大;就是看资料累一点点;

网友J:
各SPI FLASH相似度90%

楼主:
每写一页自动上锁,然后写解锁指令;这个时间是10mS;为什么时间这么长?
而这个时间写状态寄存器的时间在AR45DB161,只有200nS;

楼主:
写使能(06h)和写禁止(04h);和读状态寄存器一样,没有难度,也没有延时;
虽说这二个指令都有写操作;

但并非真正意义的写操作,和擦除指令,编程指令,写状态寄存器指令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擦除后,执行"写使能"操作,随后就可以立即执行页编程操作;
:lol我原先的顾虑彻底解除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问楼主要睡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问楼主要睡觉吗? ...

我不睡觉的;真的很困就睡一会;

楼主:
公布一下查询资料的结果;SST的相关产品不错;
有很快的擦除速度;相对同类产品,快一到二个数量级;全片擦除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块(4K,32K,64K)通常在20mS左右擦除掉;
写的速度和其它的差不多,平均10uS/Byte;
SST25:字节方式写入;也可以双字节方式写;但无页写入功能;说明它没有数据缓冲区;
SST26:和W25X16类似,页编程;但擦除的速度和SST25一样,超级快;比W25X16快100倍以上;而且比W25X16写的速度也快,页(256Byte)只用时1mS;而W25X16却需要3mS;
寿命都是100,000次;

SST26是最合我意的,只是价格贵,一般10元以上;(不接受);

同样大数据量擦写,SST26要比W25X16快很多;
因为W25X16和SST25VF016都是便宜货;在这二个中选择一个再式机;

网友J:
我们都用W25QXX,SST的写入性能太差了,特别是在多线程下面,配合DMA后用异步方式,有页写入是很有优势的。
W25QXX,SST25XX在RT-Thread都有现成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都用W25QXX,SST的写入性能太差了,特别是在多线程下面,配合DMA后用异步方式,有页写入是很有优势的。 ...

说的有道理;页缓冲区再写入的确省事;如果不考虑擦除快慢的影响,SST25和W25X16(W25Q16也差不多)相比,没有优势;SST26非常好,但价格在10元左右吧;太贵了;

网友K(2013-07-29):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啊,佩服
但不睡觉是不好的哦  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公布一下查询资料的结果;SST的相关产品不错;
有很快的擦除速度;相对同类产品,快一到二个数量级;全片擦除也 ...

GD25系列更加便宜

网友M(2013-09-01):
学习了。。。刚开始没有注意到延时时间。现在搞定了。辛苦楼主

网友N(2014-01-12):
兄弟,太牛了,用你的方法确实能正确读出ID,在页编程和读数据时是不是有类似问题,我调了好久,写进任何一个字节读出来都为0,不知道是不是没写进去的原因,我把程序贴出来,能指点一下吗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void Write_Flash(u8 data,u32 addr)
{
    Write_Enable();
          FLASH_CS_LOW;

           SPI_Senddata(0x02);
           SPI_Senddata(addr/65536);
           SPI_Senddata(addr/256);
           SPI_Senddata(addr);

           SPI_Senddata(data);
           FLASH_CS_HIGH;
}
读取一个字节的函数:
u8 Read_Flash(u32 addr)
{
   u8 ReceviedData;
      FLASH_CS_LOW;

    SPI_Senddata(0x03);
    SPI_Senddata(addr/65536);
          SPI_Senddata(addr/256);
          SPI_Senddata(addr);

    ReceviedData=SPI_Senddata(0xff);
          FLASH_CS_HIGH;
   return  ReceviedData;
}

楼主:
非常抱歉,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SPI的接口很烦;如果只做一件事,处理SPI接口也没有什么;否则,很辛苦了;
要用二个DMA,一个收,一个发;发送的表应该好处理;收到的表,真正有意义的数据从第几个开始,还真的不太容易猜。
SPI很**!
下一次再搞它的时候的我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以前的我有毛病,晚上竟然不睡。身体很快就会垮掉的。

网友O:
兄弟注意身体啊

楼主:
SPI虽然烦人,但比I2C应该强很多的;
1)速度远比I2C快;
2)只要闭着眼发数据,收数据;不用操心很多的标志量;而I2C其实是双向的通讯,有ACK应答,所以速度不仅上不来,而且每一步的操作的后续操作要根据标志量再来决定;
给SPI平反,SPI只是一串数据出,一串数据进,本身很简单;烦人的是被SPI控制的器件;各种协议很折腾人;

网友:
哈哈,这芯片我用过,一次性成功,没有问题

网友P(2015-07-22):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认真看参考手册;只是猜测信号的流程;
当时翻看手册时发现,我的假设真的有错;如:
发送第一个数据时,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正在调试,读FLASH的ID只能读到低两位,高两位始终是FF(0xFF14),或者是改读指令为AB,读的结果为0xFFEF。

网友Q:
调试好了 就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