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双运放

楼主(2013-03-01):
要求:+/-12V 供电, 双运放,失调电压5mV以内,单路输出电流100mA,贴片封装。

网友A:
单运放有达到100mA的。貌似没有双运放能达到这么大电流,失调5mV已经很大了,很多器件都能满足这个指标。
OPA547,500mA电流。

楼主:
OPA2614,双运放
HIGH OUTPUT CURRENT: 350mA
LOW INPUT OFFSET VOLTAGE: ±0.2mV
可惜 电源对不上。 Single +5V to +12V Operation, Dual ±2.5V to ±6V Operation

网友B:
后面加一级三极管驱动这么难吗?

网友C:
http://www.analog.com/zh/high-sp ... products/index.html
看看AD公司的大电流输出的放大器,有没有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nalog.com/zh/high-speed-op-amps/high-output-current-amplifiers/products/index.html
看看A ...

//谢谢,那么晚还在线。
这个链接是高速运放。
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稍大了些。

网友D:
如果设计可以改用单电源供电的话、可以看看SGM8922,如果一定要双电源供电,负载电流70mA可以勉强够用的话可以看看SGM8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