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C代码总是跳向了反汇编,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01):
本来在AXD中打开了C代码,也看到了左边的箭头,可一单步就跳向了反汇编,老不方便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编译参数里面是否打开了调试信息,不然调试器与源代码关联起来。

网友B:
如果上来就单步的话一定是先进入汇编,没有汇编支持,你的c代码也将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