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在哪

楼主(2013-03-02):
altium  designer新手,不知道74系列芯片在那公司的,那个库中,跪求大侠帮助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自己建的库

网友B:
可以尝试元件搜索功能。

网友C:
自己根据dataset画原理图和封装库最便捷。我搞了几年也不知道只带库中在那个位置。

网友D(2015-12-26):
可以根据你要用74系列哪个器件,在百度搜它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