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03-02):
固态继电器的接线图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了,再问下。用单片机控制,驱动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再问下。用单片机控制,驱动电路怎么连接

先进行光耦隔离,然后用三极管或者专业驱动芯片驱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内部自带光耦隔离,可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通过三极管驱动,当固态继电器用5v电压驱动时,有些单片机的IO口能直接驱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