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 AD采样,用外部基准源不正常?

楼主(2013-03-02):
AD1CON2=0x0002;  //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连续转换21次,16字节位缓冲器
改为
AD1CON2=0x6002;  //参考电压为外部基准源电压,连续转换21次,16字节位缓冲器
用电源电压作为参考电压,adc采样正常;
用外部基准源作为参考电压,adc采样不正常了;
不知哪里还要设置呢?

网友A:
外部参考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这两个IO口的配置是否正常?

楼主:
外部基准源TL421  2.5v电压正常;
设置
AD1CON2=0x0002;  //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连续转换21次,16字节位缓冲器
改为
AD1CON2=0x6002;  //参考电压为外部基准源电压,连续转换21次,16字节位缓冲器

网友A:
外部参考-端接哪里去了?

网友B:
设置的正确吗

网友C(2013-05-04):
共同关注,我这几天也遇上这样的问题,内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基准脚伟模拟输入,外部所有电压都很正常,就是采样出来的AD值比实际算出来的小于一大半

网友D:
问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同关注,我这几天也遇上这样的问题,内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基准脚伟模拟输入,外部所有电压都很正常,就 ...

应该是解决了,设置没问题,计算有误引起的,可能是因为外部2.5v作基准,但是我是用pwm调电压的,pwm还是按3.3v算的;

网友E:
晕倒,解决就是解决,没解决就是没解决,应该是解决了,说明你还是心里没谱,那你还是要‘大胆猜想、小心论证’去弄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了,以前计算错误导致误以为是基准源引起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