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1重新编译后eeprom数据时怎样的

楼主(2013-03-02):
Atmega1281重新编译后eeprom数据是怎样的?我在eeprom开头处存了一个long型数据,上电时需要根据这个long型数据是否改变,判断是进行变量初始化还是读取eeprom保存的数据。我的理解是重新编译后,eeprom数据应该是清除了,为什么重新编译后上电,从eeprom读数据时,这个位置读出的long型数据跟我存的一致?

网友A:
编译不能改变eeprom内的数据  除非你去写或者擦除eeprom了

楼主:
追问一下,我现在在调试程序,需要在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初始化eeprom中数据,后来上电时读取eeprom数据。重新编译后如果eeprom那个long数据不能被清除,那我也没法初始化eeprom中其他数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在eeprom中设个标志 上电直接读取这个eeprom地址
if ADDRESS=0XFF
   则。。。
   ADDRESS = 0x01
这样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网友:
编译不会有影响,重新下载是如果是EESAVE已编程的话,就不会擦除,否则会擦除EEPROM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