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 要买质量好,一致性好的,有什么牌子?

楼主(2013-03-02):
以前用的5V1的稳压管(品牌ST,不是意法半导体),发现一致性不好,有的稳压值偏低

网友A:
记得用过一种mmsz开头的,塑封的比较好

网友B:
稳压管就不可能一致性好, 想要好的一致性, 改用电压基准芯片吧

网友C:
5%的误差很正常了。
俺手里好像还有一批存货,忘了什么品牌的……

网友D:
稳压管的一致性本来就不好,功率小的话建议用基准源,一致性非常好

网友E:
Vishay和Onsemi的应该还不错。同一批次的可能一致性会比较好,不同批次的有误差很正常。
稳压值在手册范围内的供应商都会认为是合格品的。

网友F:
我的电容1000uf/50V也出问题,用来交流24V整流后滤波,TNND,经常爆,几十个产品,经常退回来修,都无法跟客户交代。那位能提供个好的牌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容1000uf/50V也出问题,用来交流24V整流后滤波,TNND,经常爆,几十个产品,经常退回来修,都无法跟客 ...

你这个包浆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多,非电容器质量问题的多。

网友H:
不然怎么会有品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包浆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多,非电容器质量问题的多。

是什么原因呢,周围温度也不高。

楼主:
我就是做保护用的,5%的精度是足够的。
但实际中发现有5V1的稳压管,稳压值在3.8V去了,这就说明这个货不太行了。

楼主:
发现diodes和vishay都有2%精度的稳压管
ST稳压管是国产的先科

网友I:
误差总是存在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采用电压基准稳压能好些,保护电路误差可以大点

网友J:
建议用基准稳压IC来做,换个431试试,稳压二极管受PN参杂浓度和PN结宽度的影响(批次差异),不可能精度达到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保护用的,5%的精度是足够的。
但实际中发现有5V1的稳压管,稳压值在3.8V去了,这就说明这个货不太 ...

这个应该是遇到假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容1000uf/50V也出问题,用来交流24V整流后滤波,TNND,经常爆,几十个产品,经常退回来修,都无法跟客 ...

建议暴力拆开一个新品看看,是否内部的蕊是干的。这类电容的优点是非常便宜。

曾经用过这类电容,在电机驱动器上顶多一个月就暴顶。剩下的几百过全丢了

网友L:
实际中发现有5V1的稳压管,稳压值在3.8V去了

楼主测试稳压值时,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是否与datasheet要求相符?测试电流太小,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述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中发现有5V1的稳压管,稳压值在3.8V去了

楼主测试稳压值时,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是否与datasheet要求相符 ...

电流确实不大,并未达到最小稳压电流

网友C:
如果是电流达不到稳压管的最小要求,只能换用最小工作电流更低的型号,这就不是器件品质的问题了,而是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