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e单片机timer问题

楼主(2013-03-02):
想做一个10ms定时器中断,应该用哪个timer啊,有timer0,1,2,3,用哪个好?timer的各种寄存器应该怎么设置,有没有会的,写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没有外部时钟,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A:
好靓的ID  好靓的妞啊

网友B:
用ICCAVR,Application Builder可以生产代码,很方便,用哪个timer都行,看你的要求
比如选8M内部时钟,用timer0,需要1024分频,误差0.02%,而用timer1,8分频,误差 0%,timer2跟timer0一样

网友C:
用个八位的定时器就够了

网友D:
定时器是个好东东呢,呵呵

网友E:
详细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详细代码吗?

直接拿ICC生成吧  比自己写的都要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ICC生成吧  比自己写的都要好点

还是自己写好吧,用向导是方便,不过对于理解没有什么帮助啊,像9#这样的高手用向导只是为了提高效率: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是自己写好吧,用向导是方便,不过对于理解没有什么帮助啊,像9#这样的高手用向导只是为了提高效率 ...

或者你也可以写一个模块  以后再用只改变模块里的一些参数也好  可以加深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