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两个串口中断

楼主(2013-03-02):
MSP430F149有两个串口。现在我同时用两个串口接收数据,波特率都是4800。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void)
{
  temp0[i++] = U0RXBUF;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void)
{
  _BIS_SR(GIE);
  temp1[i++] = U1RXBUF;
}

我想知道,假如uart0正在中断里,此时uart1发出中断请求,当服务完uart1的中断函数后,正确的顺序是不是:回到uart0,然后再回到main里呢?

这里的机制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意思   你的问题应该是C语言本身的执行机制你不是很了解   呵呵

网友B:
149的双串口的不存在相互间的干扰的

网友B:
都用4800的波特率的,通讯已经是很慢的了,楼主是不需要着其相互间的干扰的

网友B:
还不行的话,就通过外部高频晶振来增加主频MCLK就可以的啦

网友C:
降低传输波特率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呵呵

网友D:
得看优先级,先执行优先级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