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钟引入问题

楼主(2013-03-02):
   1、ISE如何把引入异步的脉冲进行同步化,需要在哪里设置?
2、还有输出的电平总是高低电平,正好是反的,我让输出端口输出高电平,怎么就变成低电平了,在ise中哪里设置,能把电平输出反向改过来?并且:
IF (PulseIN 'EVENT AND PulseIN = '1') 在触发的时候也是在下降沿触发的,请问为什么?

楼主:
    异步时钟问题,应该是在输入脉冲加入D触发器,输出脉冲加D触发器,请问在哪里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代码里面写

网友:
以上问题都是在代码里实现的,不是设置出来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面写

请问,怎么实现,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B:
  1、ISE如何把引入异步的脉冲进行同步化,需要在哪里设置?
     不能设置,只能寄存或者放到ram中,隔开时钟域。还有其他办法,看你怎么使用
2、还有输出的电平总是高低电平,正好是反的,我让输出端口输出高电平,怎么就变成低电平了,在ise中哪里设置,能把电平输出反向改过来?并且:
IF (PulseIN 'EVENT AND PulseIN = '1') 在触发的时候也是在下降沿触发的,请问为什么?
     ISE不能设置,只能该代码。后面的问题不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ISE如何把引入异步的脉冲进行同步化,需要在哪里设置?
     不能设置,只能寄存或者放到ram中,隔开 ...

感谢猴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猴哥

不客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ISE如何把引入异步的脉冲进行同步化,需要在哪里设置?
     不能设置,只能寄存或者放到ram中,隔开 ...

猴哥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