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很容易坏吗

楼主(2013-03-02):
我在用slab的isp模式烧写sh88f系列芯片,在编程的时候isp51软件有时候会提示通信连接超时或者报错误,然后就直接拔掉slab重新插USB口,有时候一天内要重复上面的操作好几次,最好会出现拔掉之前指示灯是亮着再插上USB口的时候就发现slab的指示灯不亮了,用万用表一测量SLAB的VDD GND阻抗为0欧。

网友A:
我的也坏了,工具不太好用。

网友B:
通信连接的时候复位一下芯片

网友C(2016-08-10):
我的也坏了,,耽误工期啊,,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