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8串口通讯异常

楼主(2013-03-02):
串口发送 :
00 01 02 03 04 05 06
PC收到的确是:
FF FD FB F9 F7 F5 F3

如果将SKCP = 1 使能取反发送则接数据受正常

同样PC发送给单片机也存在问题 但没有取反位 没有调试数据
求指点

网友A:
我们开发中没有LZ说的情况,请考虑一下PC端设置是否正确?另SKCP应该是SCKP

楼主:
恩  是SCKP  不过现象就是这样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啊

楼主:
PIC16F1938片子串口接75LBC184通讯PC
数据总是不对
经分析是时序反了
加了个74LS04在MCU与184之间
居然好了  谁遇到过   求解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啥叫居然好了?

你自己分析电路输出的相位变化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485 AB相反接了  见笑见笑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