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保存数据

楼主(2013-03-02):
想做一个定时开关,带时间显示,可以用按键设定开的时间,也可以用按键设定关的时间。
1,上电,开关打开,开始计时,当时间到了就关闭,
2,开始计时关闭的时间,时间到了就打开。
1,2,1,2如此反复。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断电的时候,设定的时间就归零了。
如何能将用按键设定的时间数据保存起来不丢失呢?是用EEPROM吗?如果用EEPROM保存那就要不停的擦写IC,IC的擦写次数约10万,这样寿命是不是很快就到了呀?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网友A:
再关闭前保存数据即可,不用不停的保存,还有EEPROM擦写应该是100万次,10万那种烂东西不要用,还有就使用铁电存储器,10的16次方次擦写,够你用了吧

网友B:
改一次就保存一次就好了,不改就不用保存了
这样还不够就用铁电吧

网友B:
如果是改动频繁,而断电不频繁的话就断电才保存,反之就是改动一次保存一次

楼主(点评):
有没有AT24C64的汇编读写程序呀?

网友C:
断电前保存就是,而且你需要保存的数据不多,可以每次用不同的地址保存,一片非易失存储器不论是EEPROM还是FLASH,都足够满足整个寿命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关闭前保存数据即可,不用不停的保存,还有EEPROM擦写应该是100万次,10万那种烂东西不要用,还有就使用 ...

有没有AT24C64的读写程序呀?最好是汇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AT24C64的读写程序呀?最好是汇编的

里面C和汇编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