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F3 EEPROM解锁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02):
曾经用过st的单片机,对其天书般的文档感觉很不爽,这次用到EEPROM,又被折腾得晕头转向。以下是相关代码和调试情况,请高手帮忙看下:

单片机为STM8L101F3,按手册介绍,其EEPROM为8k(DATA区占2k),末地址为0x9ffff。
调试环境为STVD+COSMIC
仿真器为ST-LINK

void testEEPROM(void) {                //测试EEPROM的字节读写功能
        unsigned char byteTest;
        byteTest = *((@far byte*) 0x9fff);//此句能正确读取0x9fff中的数据,
                                          //且该数据能通过memory窗口进行改写
        //FLASH_CR2=0x01;                  //此句执行时仿真器会报告响应超时,只好去掉
        FLASH_DUKR=0xAE;                  //此句执行前FLASH_IAPSR的初始值为0x4a
        FLASH_DUKR=0x56;                  //即DUL位上电后为1,不知何故?
        while (!(FLASH_IAPSR & 0x08));          //此句能正常跳出while循环
        *((@far byte*) 0x9fff) = 0x55;    //此句执行前后,memory窗口显示0x9fff的值不变
        while (!(FLASH_IAPSR & 0x04));
        byteTest = *((@far byte*) 0x9fff);//byteTest还是原来的值,0x55未被正常写入
}

STM8L101.H文件中相关寄存器的定义如下:
        DEF_8BIT_REG_AT(FLASH_IAPSR,0x5054);

楼主:
郁闷呀!
更为奇特的是,进到DEBUG模式FLASH_IAPSR的初始值就是0x01001010,
写入第一个密码字节0xAE时FLASH_IAPSR变为0x01000010,
第二个字节密码随便写入一个数,FLASH_IAPSR又恢复初始值0x01001010。
不是说两个密码字节都写对后DUL位才由0变1吗?这DUL什么玩意呀?
难道我今天撞鬼了?!
哪位大神帮看一下呀?拜托!!!

楼主:
补上截图。

网友A:
呵呵   帮你顶一个   ST的代码设计确实感觉没有430单片机设计的好   呵呵   不过用的时间长了  熟悉了  就好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2013-04-24):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真的是一模一样,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答呀!!!!!!

网友C(2013-08-14):
版主啊,我也遇到这问题,出来救我们啊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2014-03-07):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现象是,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第一次调试运行是能写入数据的,但直接用仿真器复位或掉电复位后运行,都是写不进去的。
同样的程序我在 stm8L151上运行都是可以的,在stm8L101上就不行。
郁闷呀!!!!!!!

网友D: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试出来了。
解锁的时候不用对 FLASH_DUKR 操作,而是对 FLASH_PUKR操作,先写0x56,再写0xAE。就OK了
我的理解是101这个芯片的是没有EEPROM的,不过ST的FLASH也是EEPROM做的,写保护也是按FLASH做的。
手册不对害死人呀,郁闷几天了。

网友E:
恭喜LZ,顺便谴责一下写文档的人。

网友F:
101F3没有内置EEPROM的!

网友G(2014-04-26):
引用 网友D: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试出来了。
解锁的时候不用对 FLASH_DUKR 操作,而是对 FLASH_PUKR操作,先写0x56 ...

很对,我也碰到EEPROM写不进去,仿真可以写,脱机就写不了。试了你的方法,果然搞定,多谢分享!

网友H:
还是不懂,有没有完整的写法?

网友I(2014-10-12):
回头试试。今天测试s103的现象一样。

网友J:
建议直接调用ST自己的库就好。
// Unlock data memory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DUL) == RESET)
{}
FLASH_ProgramByte(Addr, byte);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网友K(2014-12-19):
也碰到了,操作data只能写一次,第二次就卡在while((FLASH->IAPSR)&FLASH_FLAG_EOP==0);
现在直接操作flash的方式,寄存器测试通过可以重复读写的

void EEPROM_WriteBytes(uint16_t Addr,uint8_t *Buffer,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0;
  uint32_t wAddr;
  wAddr=EEPROM_BASE_ADDR+Addr;
  __disable_interrupt();
  FLASH->CR1 = 0x00;
  FLASH->CR2 = 0x00;
  while((FLASH->IAPSR&FLASH_FLAG_PUL)==0)
  {
    FLASH->PUKR = 0x56;
    FLASH->PUKR = 0xAE;
  }
  for(i=0;i<Length;i++)
  {
    *(PointerAttr uint8_t*)(uint16_t)(wAddr+i )= *Buffer;
    while((FLASH->IAPSR)&FLASH_FLAG_EOP==0);
    Buffer++;
  }
  FLASH->IAPSR &= 0xFD;
  sdk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__enable_interrupt();
}

网友L(2015-04-20):
好贴 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

网友M:
还是不行!

网友N(2015-05-25):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执行这个函数要好5秒左右,请问这个函数原型在哪个地方,怎么要这么长的时间?谢谢

网友M:
函数原型,在flash函数库里边,编译之后可以直接跳转过去,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可能是编译器有问题,将参数定义成全局变量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
好帖! 用STM8S直接用库做的   到STM8L了  不知道哪里有库   就只能自己做  结果eeprom写进去 读出来也是乱码  看到楼主的帖子回去再试试

网友O(2016-07-19):
while (!(FLASH_IAPSR & 0x04));
我现在程序就死在这个循环里面了,不知道有人要朋友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怎么解决吗?

网友P(2016-12-01):
非常感谢楼主!
强烈谴责写STM8L101F3P6手册的鸟人!!!不认真校验、确认就发出,误导广大使用者,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Q:
17楼的这句话错了while((FLASH->IAPSR&FLASH_FLAG_PUL)==0)
改为while(!(FLASH->IAPSR&FLASH_FLAG_PUL)

网友(2017-04-25):
正在使用,参考了,谢谢

网友R(2020-02-18):
谢谢分享,stm8l101没有eeprom,要按flash操作

网友S(2022-01-17):
可能与DATASIZE的设置有关!
该参数可通过stvp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