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汽车,多媒体的SD卡在低温时检测不到,10℃以上可使

楼主(2013-03-02):
请问这是什么引起?

网友A:
1、看看你的SD卡的工作温度范围
2、看看你的车上SD读卡器的工作温度范围
3、咨询车的代理商

网友B:
开空调....不要不舍得

网友C:
SD卡的兼容性问题吧,换一个SD卡试试。另外提示楼主,SD卡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楼主:
用其他的也试了,不行

在怎么差的SD卡,总没有工作温度限制在10℃以上的吧
同样汽车原装的播放器总不可能工作温度必须在10℃以上吧

网友:
哪家卖的汽车,就去找哪家吧。可以透露下,是啥品牌的汽车?这个是一般是SD卡质量的问题。出这种问题,一般汽车厂家就喜欢跟做车载多媒体的扯皮。

     最近做车规级别的SD卡推广,对这方面的了解得比较多。

网友D:
原来SD卡还分车柜级啊

网友E:
用正品闪迪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是,那就是设备的事了
现在的便宜卡很多质量不行。一定要保证是正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