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将5V降到3.3V他的效率是不是3.3/5 谢谢

楼主(2013-03-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ASM1117将5V降到3.3V他的效率是不是3.3/5 谢谢 了

网友A:
理论上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一样的话,可以这么理解。

不一样的话,计算一下功率再比较

网友B:
感觉差不多,电流基本不变,电压变化

网友C:
主要是电压变化了  电流未变   功率降低了  呵呵

网友D:
AS1117的工作电流有好几个毫安,如果的负载电流也小的话,效率就低得多了

网友E:
考虑到热损耗等等原因,真实是非线性变化的,所以不能简单等同。

网友C:
1117个人认为应该与电压不是成线性关系   只要会用  就行了   呵呵    不过你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呵呵

网友F:
1117个人认为应该与电压不是成线性关系

网友G:
本身也消耗电流的,并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H:
效率等于输出功率/输入功率,作为一个非线性稳压器件,这种算法肯定是不对的,有多种测量效率的方法, 在模拟电路实验或是高频电路实验里面都有,ps:这种芯片的效率都不会太高

网友I(2015-06-30):
每个厂家的也不一样,亲测

网友:
效率计算是输出功率/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