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1可以通过设置什么参数使其编译时清除eeprom数据吗

楼主(2013-03-02):
atmega1281可以通过设置什么参数使其编译时清除eeprom数据吗?我在调试程序,残留的数据影响我调试

网友A:
编译时哪能擦EEPROM……想擦就烧写程序时一同擦了。或者写个初始化程序,上电就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哪能擦EEPROM……想擦就烧写程序时一同擦了。或者写个初始化程序,上电就擦了。 ...

很不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