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多角芯片焊接阻抗变化!

楼主(2013-03-02):
在焊接一个64角,脚间距0.5mm的芯片。不知道怎么回事,焊接上去以后本来开路的两个引脚就有了电阻!几百K的样子。用放大镜也不会看到短路。使用了助焊膏。难道是助焊膏弄成的??求教啊。

网友A:
用洗板水洗衣一下,再测

网友A:
也不能排除是电路本身上的,而不是芯片。

网友B:
这有什么关系啊,又没短路。可能本来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