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082的供电电流问题

楼主:
我用tl082实现跟随和放大作用,拟用正负15V供电,对供电电流的要求有点迷糊,是数据手册里面的Supply current这一项么?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A(2013-03-02):
有点问题,这个是单路无负载情况。

网友B:
芯片给出的是特定测试条件下的参数指标 ,这个供电电流也是在特定测试环境下测试出来的电流,注意DATASHEET中的条件。
TL082输出功率不大,不需要什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给出的是特定测试条件下的参数指标 ,这个供电电流也是在特定测试环境下测试出来的电流,注意DATASHEET ...

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