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问题啊!!!求救!!!!

楼主(2013-03-02):
使用51单片机,经过三极管放大之后,可以吸合,但是为什么在引脚输出0的时候不能弹开呢????

网友A:
估计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电压可能高于三极管BE的导通门限压降。
具体还得看图才知道

网友B:
三极管的B级加下拉电阻。

网友C:
还是上图看了再说吧,没有图都是在猜测。

网友D:
对,没图都瞎猜

网友E:
一般都是用三极管的饱和状态 来起到 开关的状态  把图贴出来  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F:
照4楼试吧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请公布一下你继电器驱动电路。

网友I:
下拉电阻

网友J:
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K:
贴图上来,才便于对症下药。

网友L:
可能三极管不截止输出造成的

网友M:
贴图,才能知道!

网友N:
是不是继电器没有反相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B级加下拉电阻。

51单片机需要上拉,不用下拉.

网友P:
楼主用的晶体管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O:
51单片机需要上拉,不用下拉.

NPN的三极管你不加下拉,关断会经常出现错误;难道你用PNP的管子去开、关继电器?
控制继电器建议使用NPN三极管串接在继电器的下端,而不是使用PNP串接在继电器VCC输入端。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这几天没看到你跟帖,要是解决的话说一下解决方法,还有,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B:
NPN的三极管你不加下拉,关断会经常出现错误;难道你用PNP的管子去开、关继电器?
控制继电器建议使用NPN ...

51输出0的时候是关NPN,关继电器.51输出1的时候,开NPN,开继电器,可能51在1的时候输出能力不足,保险一点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O:
51输出时,只有P0口要加上拉电阻,下拉电阻都可以不要的,除非有一些特殊考虑.

网友Q:
也有可能继电器触点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