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你用到算法了么

楼主(2013-03-02):
先说下,本人是专科学历,做MCU软件开发工作,现在感觉遇到开发的瓶颈了,瓶颈就是不懂算法,大学学的数学都忘记了。比如什么FFT,微积分,卡尔曼滤波什么的,信号系统,都忘记了。现在想补上来,可是工作忙老是没有时间补上来,即使有时间也可能因为没有心情就没有看了。现在工作开发的产品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算法。就是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我想往更高处走,势必会牵扯到算法了,大家说有没有必要再补习下啊。主要上班忙现在感觉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另外就是想调查下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是什么个状态,大家可以讨论下,我弄个了简单的投票统计,不记名的。大家投吧。

投票内容就是调查:你工作当中用到算法了么。这里提示下,这里的算法不是普通的加减乘除,而是指高等数学的算法,控制算法(比如pid,模糊控制等),以及相对复杂的逻辑算法。另外请大家对号入座,本科就选本科,专科就选专科。
单选投票, 共有 447 人参与投票

楼主:
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什么的。

网友A:
你所说的算法是信号处理算法,如果要做信号处理方面的事情,当然要用到这些算法。但做MCU更重要的是逻辑思维,和事件的处理流程。

网友B:
看你做的产品 高档否 一般用到算法的,肯定是为了追求一定的性能或是效果
一般的产品,是不需要多少算法的。

网友C:
估计你是做DSP才用到这些算法

网友D:
看怎么理解,其它写很多控制也可算是算法!!
   我头了 没用过

网友E:
用过 卡尔曼 PID   ......

网友F:
要看具体什么产品需不需要用到

网友G:
我做DSP的时候,天天写算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算法是信号处理算法,如果要做信号处理方面的事情,当然要用到这些算法。但做MCU更重要的是逻辑思 ...

其实只要学数学就算用到算法了吧

网友I:
具体指哪一方面呢?

网友J:
  没有用过什么算法。。。

网友K:
用过,选择法排序,取平均值,加权平均值,移动平均等。

恩

网友L:
真正的算法有专门的人写, 搞算法的大多数都是名牌大学博士什么的,秃顶,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其实只要学数学就算用到算法了吧

对于学计算机的,14楼说的那些就是算法;对于搞信号处理的,你说的那些才叫算法,或更严格地说是DSP算法(DSP=数字信号处理)。

比如你用MCU做一个LCD屏的显示和管理,就与DSP算法没有什么关系。

1+1=2也是算法

网友M:
算法肯定要用了,比如滤波算法,编解码算法等等。。。

网友N:
用到FFT,算基波和谐波

网友O:
算法 + 数据结构 = 程序
会写程序就会算法了

网友P:
加减乘除也是算法。

网友Q:
用到了  但是很少

网友R:
好嘛,用的最好的算法就是穷举了。。。
速度不够钱来凑,换U就行。

网友S: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MCU的开发讲究的就是逻辑思维,以及编程的大局观。基本的操作系统也不带算法,依然还是很高深的

网友T:
好的算法,可以节省很多的程序空间!

网友U:
目测pid大家都要用

网友V:
菜鸟来围观的

网友W:
核心技术一般都属于这些,你说那些神马编程NBNB的API操作能值神马钱

十分赞同。

网友X:
说说你的想法什么的

网友Y:
外行看热闹!

网友Z:
我学的就是通信的,我们学过信号处理,当时学了很多快速算法,什么傅里叶变换啊,之类的!

网友AA(2013-04-01):
前几天用了一个椭圆拟合的算法,接下来要用到克里金插值的算法,然后要用一个ICCP算法,最后要用到一个卡尔曼滤波的算法,估计东西就做完了。

网友AB:
用到DES,RC5,SHA-1,呵呵,我咋用的都是加密算法啊

网友AC:
我用的最多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单片机的算法,自己总结的东西,实际上,数据结构和算法是关键,操作系统用的最多的是数据结构,算法则相对于应用领域,单片机触摸不就是要好的算法

网友AD(2013-05-18):
ad采样软件滤波算不算算法,如果算,我也用到了;P

网友AE:
任何程序都是算法。。。。。。。。。。。。。。。

我所指的是经典算法。 比如PID

网友AF(2013-07-31):
我投了“用过”以为在学习中,我确实用过你说的一些你说的算法,PID、卡尔曼滤波、模糊控制的等等,但仅仅是在学习中。

真正帮别人开发产品的时候,我发现用的不多,因为MCU的性跟成本是正相关的,而复杂的算法肯定需要一个高性能的MCU,这无疑会增加成本。

当然,在一些复杂的产品中,复杂算法还是有的,但我们一般接触不到,况且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企业一般也会有专门搞算法的团队,所以总体来说用的也不多。

说实话,搞单片机开发并不需要懂太多太复杂算法,现在很多的MCU内部都集成了硬件算**能,比如硬件乘法器等等,我们只要拿过来会用,能控制他们工作就行了,一般不需要去研究他的内部构成。

说到这突然想说一点中国的现状:真正搞芯片级设计的人才太少太少了,真正搞算法研究的人才太缺太缺了。
这是中国科研发展的一块硬伤啊。

高大上的评论 适合当教授

网友AG:
任何的一种逻辑或数学计算,都是算法。程序一般不可能只是搬移数据,不做逻辑处理或数学计算。

网友AH(2013-09-21):
其实也需要看系统。你的平台如果跑的频率很高,你用个复杂的算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用的是12M的单片机,太复杂的算法时间开销上完成不了。我追求的是能用算法的尽量用,算法可以简化问题嘛。

网友AI:
只用过加减乘除。

网友AJ:
用过啊~很多。。

网友AK(2013-11-08):
就用到均值滤波法

网友AL:
滤波应该是用得最多的了,另外,数据校验、加密/解密、存储管理、反馈控制、模式识别,甚至做界面时画一条线、填充一个区域…… 都离不开算法。

网友AM:
用到过,但是不多。

网友AN:
高难度的算法,或者很专业的算法,是有专门的研究生博士生做的。简单的算法,神马冒泡法、PID什么的,也算吧,这个自己来。

网友AO:
用不到,不是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AP:
呵呵,没有用过

网友AQ:
这些天正在做一个算法,步进电机的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算法。说到算法,还是在纸上比划明白了,写写代码还是简单的。

网友AR(2014-04-30):
电机控制算法spwm,svpwm

网友AS:
经典算法容易了解;难得是在低成本的CPU(非DSP、ARM)上,没有大幅降低运算精度,但能快速处理好算法的能力。

网友AT:
许多算法不一定是高等数学啊。
很多芯片都集成了算法的。

网友AU: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算法。然后再问别人用没用到算法。
===========
算法
编辑
[suàn fǎ]
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中,算法(Algorithm)为一个计算的具体步骤,常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推理。精确而言,算法是一个表示为有限长列表的有效方法。算法应包含清晰定义的指令用于计算函数 。
算法是一种描述程序行为的语言,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领域,是一种让程序最为简洁的思考方式。
目录
1概述
2特征
3要素
4评定
5方法
6描述方式
7分类
8历史
9相关
1概述
编辑

算法(Algorithm)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也就是说,能够对一定规范的输入,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所要求的输出。如果一个算法有缺陷,或不适合于某个问题,执行这个算法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算法可能用不同的时间、空间或效率来完成同样的任务。一个算法的优劣可以用空间复杂度与时间复杂度来衡量。
算法中的指令描述的是一个计算,当其运行时能从一个初始状态和(可能为空的)初始输入开始,经过一系列有限而清晰定义的状态,最终产生输出并停止于一个终态。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移不一定是确定的。随机化算法在内的一些算法,包含了一些随机输入。
形式化算法的概念部分源自尝试解决希尔伯特提出的判定问题,并在其后尝试定义有效计算性或者有效方法中成形。这些尝试包括库尔特·哥德尔、Jacques Herbrand和斯蒂芬·科尔·克莱尼分别于1930年、1934年和1935年提出的递归函数,阿隆佐·邱奇于1936年提出的λ演算,1936年Emil Leon Post的Formulation 1和艾伦·图灵1937年提出的图灵机。即使在当前,依然常有直觉想法难以定义为形式化算法的情况。
2特征
编辑

一个算法应该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的特征:
1、有穷性(Finiteness)
算法的有穷性是指算法必须能在执行有限个步骤之后终止;
2、确切性(Definiteness)
算法的每一步骤必须有确切的定义;
3、输入项(Input)
一个算法有0个或多个输入,以刻画运算对象的初始情况,所谓0个输入是指算法本身定出了初始条件;
4、输出项(Output)
一个算法有一个或多个输出,以反映对输入数据加工后的结果。没有输出的算法是毫无意义的;
5、可行性(Effectiveness)
算法中执行的任何计算步骤都是可以被分解为基本的可执行的操作步,即每

网友AF:
一年了又挖出这贴来,我都有点不相信是我写的!@xlsbz

网友AV:
算法跟几何代数无关

网友AW:
我们经常会用到DFT FFT做信号处理,曲线保存也会用到复杂的算法。知识要用到了,你去学习相关知识并运用,这样才把知识理解得深刻。

网友AW:
在信号处理中,还会用到FIR IIR 滤波,数字相位滤波。算法无处不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本身就设计到算法。

网友AX:
MCU速度越来越快,高等数学各种复杂算法将会变得无用。

网友W:
  FFT, FIR,神经网路

网友AY(2014-10-08):
+-*/不叫算法么?

网友AZ:
算法是基本功:比如这里 , 你能做出来几道题?

网友BA:
算法啊。。的确需要频率高的CPU才用得起复杂的算法。。

网友BB:
软件滤波啥的,也都是算法吧

网友BC:
主要就是滤波    电机曲线  PID

网友BD(2016-08-16):
我一直以为那什么难的如同玄学的 信号分析与处理 傅立叶变换我们以后用不到的了。。。谁知道居然还要用到这东西?!!!
我还以为最多看一下数据结构啥的就行啦

网友BE:
一直用简单的单片机,都是些控制类的,最多用个平均法

网友:
最近在做噪声增益

网友BF:
同感 我也是专科毕业  和你情况一样感觉也遇到了瓶颈  工作到目前为止 用过很多了的单片机stm8  c8051f  stc  stm32   用的越多就会发现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算法才是一个产品的灵魂
现在让我做一般的产品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在做电机控制这块 一上算法明显感觉很吃力 学历低没怎么学高数很多公式都看不懂
我现在在一个小公司工作 产品不复杂硬件和软件都是我自己做  但是人都向往高处走啊 我现在也比较纠结以后主攻硬件 自己的模拟电路也不是很好 主攻软件再学就是算法问题了也是超级吃力
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 再深入学的话  学历低没学好高数真的是硬伤

网友BG(2016-09-27):
引用 网友E:
用过 卡尔曼 PID   ......

草哥,好久不见

网友BH:
密码学算法算吗?EP968用了很多 加密解密、哈希等算法。
crc呢

网友BI:
说来惭愧,弄懂一个pid都搞了好久

网友BJ:
滤波算法做得比较多,FIR、IIR等,FFT和IFFT也有做,用MCU实现

网友BK(2016-11-01):
主从机寻址就得用算法,数据结构相关的。

网友BL(2016-12-23):
楼主要搞清楚什么是“算法”,广义的算法就是一件事情的有序的处理过程。只要有控制,就肯定有算法。很简单的例子,单片机中的延时程序,那也是一个算法。你以上所说的FFT、微积分、卡尔曼滤波等等,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就有不同的算法。纯硬件电路里也有类似的算法啊。我猜楼主说的算法是特指数据结构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吧。这样的话,所涉及的面就很窄了,如果你的工作不涉及数据结构,仅仅是控制方面的话,“算法”就很少了。
个人理解,不喜勿喷!

网友BM:
处理数据可能遇到一些求积分微分或者方程根等等的问题,数值的迭代算法肯定是要会的。

网友BN:
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MCU工程师,更多用到是数据结构、信号处理和自动控制。像CNN等目前还不能跑MCU,不过我觉得未来是个趋势,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BO(2017-03-04):
引用 网友AC:
我用的最多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单片机的算法,自己总结的东西,实际上,数据结构和算法是关键,操作系统用的最 ...

在这里我把算法分为两大类:逻辑算法和控制算法,操作系统用的也是算法,称之为逻辑算法;而对于信号处理等应用领域,更多的使用控制算法。

网友BP:
算法无非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简单的加减乘除也是一种算法,因为何时加,加多少次,M次中N次选择有效,等等,因为我做仪表的,油量、平均油耗、瞬时油耗,保养信息等都需要用到算法,当然我们这边有simulink仿真,和MCU直接去算。算法不是有多么高深的数学思想才叫算法,对于音频来说傅里叶变换就是其最主要的一个算法,说白了回到开头能解决问题就是一种算法。

网友BQ:
医疗器械,全球领先,用到了算法

网友AE:
算法不一定是高大上的微积分,pid。所有的控制流程几乎都是算法。

网友BR:
不会微积分,所以我想玩PID玩不转了。。。

网友BS:
引用 网友BF:
同感 我也是专科毕业  和你情况一样感觉也遇到了瓶颈  工作到目前为止 用过很多了的单片机stm8  c8051f  st ...

想与您交流技术,请加我QQ843715556(请备注论坛)。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BT:
二叉树/B+树/Binary搜索树经常用

各种排序,贪心算法也基本没法不用

写各类信号处理的时候各类滤波器可劲儿招呼...

网友BU(2022-02-16):
用到的算法,不算复杂,比较简单

网友BV:
只写普通的逻辑,不懂这些算法

网友BW(2023-04-16):
现在用MCU做产品如果需要用算法的,或不懂算法,你的产品基本没有竞争力!!

网友BX:
用程序来处理事情,这个就是算法。。。好吧,你那个是……不是程序设计领域?。。。。

网友BY(2023-07-21):
你说的算法大概是FFT、Z变换之类的数字信号处理类的算法吧。我做农业方向的,也会用一些算法,比如PID、排序、滤波、曲线拟合这一类的,这些算法基本是别人做好了,我们直接拿来用就行了,最多改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