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ge后面的值范围

楼主(2013-03-02):
  SIGNAL count1M            : integer RANGE  0 to 150000;
   Range后面的值范围是一个很大的数,那我如果写成 range 0 to 150000 与写成 range 0 to 15,对编译编译运行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
分别查看综合和编译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A:
什么INTEGER类型最终都是浮云.
目标文件中, 都是二进制类型, 区别i在于占用多少比特.
使用的时候,应该尽量设小一点, 这样可以节省资源的.
如果高位没有被用到, 综合工具通常会有提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INTEGER类型最终都是浮云.
目标文件中, 都是二进制类型, 区别i在于占用多少比特.
使用的时候,应该尽量 ...

是的。兄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兄弟,可以啊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