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3-03-02):
如图所示,我想设计一个电荷放大器,参照模电书上所讲,我采用了这样的运放电路,现在参数什么的都设定好了,只是我突然发现这个两个二极管原来是螺丝型的,并且没有贴片或者双列直插的。但是换用其他的二极管根本没用,会产生自激震荡。我想请教一下高手,这里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这两个二极管有没有其他的型号可以取代?或者高手能不能帮我看看如何实现一个电荷放大器?

网友A:
为什么用OP-37?这个型号运放单位增益时不稳定。
改OP-07,二极管用1N4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OP-37?这个型号运放单位增益时不稳定。
改OP-07,二极管用1N4148。

他的图中是处于单位增益状态吗?

网友C:
电荷放大一般都要采用超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通常都是用fA级别的,OP37应该是nA级别的输入偏置电流,运放选型不大合适呀。即使精度要求不高怎么着也要选个pA级别的吧

网友A:
Re3楼:
频率够高时(C1容抗很小),近似工作于单位增益状态。